安川616G5 11KW报OV 求助

楼主(2008-06-23):
一台616G5 11KW变频器上电报OV(不接负载)。。量直流电压是正常的。。关电再启动又不报警。隔一段时间再开电又会报。。。请问这种情况会是检测电路坏吗?(检测电路在电源板的哪一部份呀)或者是那两大电容有问题???谢谢QQ:275912458

网友A:
把电源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B:
是不是电网电源电压太高了吧?

楼主:
没有呀..电网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我带小电机跑没问题,可是带大电机跑又出现OV报警。我把电压降低输入,会报欠压故障。表示检测电路也是没问题的呀(应该是同一检测电路吧!!)

楼主:
还有那两大电容也是确定没问题的

网友C:
最好量一下大电容的容量

楼主:
我把电容换掉试(不一样的)还是会报警OV呀

网友D:
是欠压报警,你重点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部分的电阻和电容,有一条电压检测线,带大电机跑又出现OV报警,看看接触器的两边缓冲电阻时候发热。

楼主:
欠压怎么会报OV呢。不是UV吗?/

楼主:
如果我把电压检测弄掉它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呢?

楼主:
现在我把开机报过压给解决了,装上机后就是运行报OV,把电机的皮带拆掉(空载)运行又是没问题的,(还有时候报PF)

网友E:
负载特重,你把接地接好,再把过压的限制电压看以下,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加长,这样可以避免在加减速过程中造成的过电压,和涌浪电压(接地可靠),释放不完全

网友E:
检查大电机的磁饱和,电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