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该用什么元件来实现这个动作!

楼主(2008-06-23):
厂里有一个负荷很不稳定的机子(破碎),经常咽住,电机就堵转不转,我该用什么继电器来让机子堵转后迅速停止呢?电流继电器可以吗?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最好把具体型号告诉我?先次谢过!!

网友A:
电子的热继就行。好点的话用保护器也行呀,不过最好是进口的。

你的破碎机是不是选小了呀。

网友B:
我赞成用电流继电器,最好还要加上报警功能。电机是不是选得太细了?

网友C:
我看用电机综合保护器,里面可以调电流和切断接触器电源时间

网友D: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会好点,  速度继电器是最好的, 速度一停就有输出......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电机综合保护器+速度继电器效果最好

网友F:
季全共 5楼 回复时间:2008-6-23 22:52:44
电机综合保护器+速度继电器效果最好
同意,还加上普通的热继

楼主:
投料是人工的,料有大有小,有软有硬,投料的时候有时一下子进去了,就是再大的电机也受不了啊,我想控制的就是一但堵转回自动迅速让接触器断开,保护电机和线路,因为断路器做不到这一点.电机是17KW和一个22KW的不知道什么保护装置最好,请大虾把型号写上,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