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功率因数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大家好,请问各位大侠:变电站出口功率因数为0.78,电压为10KV,至车间。车间有高压电机两台1250KW710KW,和若干低压电机。低压侧没有功率因数表,但电压为400V,问符合不符合补偿功率因数的标准,是低压补还是高压补。 谢谢各位了。

大家好,请问各位大侠:变电站出口功率因数为0.78,电压为10KV,至车间。车间有高压电机两台1250KW710KW,和若干低压电机。低压侧没有功率因数表,但电压为400V,问符合不符合补偿功率因数的标准,是低压补还是高压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高低压都应该补

网友B:
呵呵, 那要看你低压有多少感性负荷了,总之要把变电站出口功率因数补到供电局不找你罚款为好。

 ; ; ; ; ; ; ; ; ; ;

楼主:
谢谢 大家  光补低压可以吗?

网友B(2008-09-09):
你没必要把低压补的反送无功且电压过高,还是各补各的。

网友C:
高压补合适些,dinsdfb

网友C:
高压补合适些,dinsdfb  as

网友C:
高压补合适些

网友D:
高 低压都要补,建议高压采用集中补偿,低压采用分散补偿

网友E:
高压宜采用分散补偿,既将高压电容接在高压电机上,电机启动时投入电容,停机切除。只按电机容量补。

网友E:
今年做的一个项目设计,高压电机是6000V1000KW,变电所总容量是2*1250KVA。功率因数补偿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压宜采用分散补偿,既将高压电容接在高压电机上,电机启动时投入电容,停机切除。只按电机容量补。

同意李工的看法

网友G:
建议变压器出线侧补高压,高压电机附近就地电容补偿若干

低压侧在配电屏集中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高压宜采用分散补偿,既将高压电容接在高压电机上,电机启动时投入电容,停机切除。只按电机容量补。

既将高压电容接在高压电机上 如何接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高压宜采用分散补偿,既将高压电容接在高压电机上,电机启动时投入电容,停机切除。只按电机容量补。

既将高压电容接在高压电机上 如何接的呀

呵呵,与电机并联呀。

网友E:
利用电机启动完信号(二段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真空接触器,实现高压电容的投入与切除。

网友H:
当然补高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利用电机启动完信号(二段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真空接触器,实现高压电容的投入与切除。

呵呵,偶们这可没这么细,都是随同电机一起投入与切除高压电容。李工说的高压电容没有串电抗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