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电阻的阻值!

楼主(2008-06-23):
如题,  贴片电阻上标的3位和4位数是怎样表示它的阻值的?

楼主:
比如202代表什么?4730代表什么?1000代表什么?

楼主:
在线急等..............................................................

楼主:
拜托,哪位大侠知道的尽快说一下!

网友A:
202表示为2千;4730为0.473K;1000表示0.1K

网友A:
一般为最末为是倍数即10的N次方和色环电阻的表示方式差不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