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MERSON变频器的疑惑

楼主(2008-06-23):
某用户用了我公司2台EMERSON的变频器(22kw和11kw),用在离心机上。他们是直流母线公用的。就是两台机器的直流P和P相连接。N和N相连接。出现的现象是变频器(22kw)在运行到22hz的时候,频率上不去了,然后一直慢慢往下降。最后报POFF(欠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22kw的报欠压为什么11kw不报因为他们是共线的。电机没有问题。单独运行22kw的机器 变频器运行没有问题。当2台机器一起用时。并不是运行就报。而是有时候报有时候不报。。。还有就是他们直流共线那部分没有问题。 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 分析

网友A:
为什么要把直流母线公用?没见过这样的接法!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节能,当11KW变频器处于发电状态的情况下,把回馈的能量传到22KW用,相当于一个制动环节。但是不同的是制动环节是消耗能量,而这样做是节约能量

网友B:
直接连很容易炸机的,慎重

网友C:
请咨询800-820-6510,EMERSON的免费电话

网友D:
EMERSON的人很牛的啊

这些小问题也要问吗?

你们公司的牛技术人员都到那里去了呢?

网友C:
EMERSON变频器如果要共直流母线,需要非标产品,通用的变频器不能做共直流母线,最好是咨询EMERSON的800-820-6510

网友E:
EMERSON变频器没有共直流母线的产品吧!

楼主(2008-08-13):
可以,怎么不可以直流公用,我这用了好多台了,这个问题啊还没解决。。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支哈招。

网友F:
最好还是问一下EMERSON。也可能是检测有问题。

网友G:
学习了,在直流母线上串一个小阻值电阻会怎样?

网友H:
22kw的电压不够,,

网友I:
一台是EV2000,一台是EV3000吗?EV2000应该是速度控制,EV3000应该是转矩控制

楼主:
两台都是EV2000。关键是用户那有很多套。就这一套老出现问题,客户出现问题后老换新机。看不了现场。。客户老反映:机器用了不过几天就又报POFF。

楼主:
现在还又个现象出现  11KW也报POFF。。 也就是说现在客户那边22和11的不定时,不规则的而还不同时的报POFF

楼主:
电工--木木 好像很厉害。。。帮忙分析哈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