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 故障

楼主(2008-06-23):
我们着有台ABB800-04-0400-3的变频器  现在总是报4210过温故障,低速时还可以用可是一调高频率就停机,请问各位专家怎么样解决

网友A:
建议你把电源部分的电容换一换。电源不稳定容易产生误报。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温度检测问题

网友C:
你要先确认变频器本身温度是不是真的高了,如果是真的温度高了改善通风条件,看看里面是不是有积灰,清除积灰在看看!

网友D:
看看变频器内的风扇!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就是变频器内部太脏把散热器都堵死了  经过清扫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学习了,大家把问题和解决方法都贴出来给我们经验

网友F(2008-09-09):
我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用的是ACS800,当负载大的时候就报4210,必须把负载降低,电机运转后 才能提起。这是么缘故!?

网友G:
变频器内部太脏很容易造成误报故障的。

网友H:
检查变频器本身的风扇是否好的,工作环境是否温度很高,acs800可以把加减速时间调的大点,排除他在加减速是造成的保护

网友I(2009-02-05):
检查通风状况与风机运行情况

网友G:
要及时进行维护,清扫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