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接地问题?

楼主(2008-06-23):
工控系统中,为了获得统一的基准电压,一般都将24V电源负极做公共端并接地,这样一来,现场DI 信号电源的正极一旦在现场一侧碰地,就有可能造成电源短路。请问,电源负极可以浮空不接地吗?

网友A:
可以不接,不过要都不接地,不过还是会才问题的饿

楼主:
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这种接线对某些二线制现场表有干扰。

网友C:
国内电网,工厂的接地一般做得规范的比较少,所以要想很好的做好接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D:
一般都是将24VDC负共地接的,不然电位差的存在,不安全的

网友E(2009-07-10):
如果一个车间采用总线连接,一般要采用参考电源端接地方式。这样才能保证全部等电位。接地导体大于16平方毫米,扁钢大于100平方毫米。

网友F:
正极短路是非正常情况,电路中有短路保护,不能因为怕短路把负极悬空。负极悬空有二点问题:一是易引入干扰;二是负极接地既是24V回路公用点接地,在查找24V回路故障时,测量各点电压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