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设备滚动轴承的保养方法

楼主(2008-06-23):
通用设备滚动轴承的保养方法:将原变质润滑脂用清洗液或柴油清洗干净后重新注入新润滑脂。有密封圈的采用加热煮入法。操作注意事项:(l)使用时一定要洗净轴承,干燥后将脂填充到轴承内滚道和滚动体里面,保证良好的润滑。(2)盛脂容器应清洁,并需储存于干燥避光处。(3)启用后应及时盖严,防止杂质混入,以兔影响使用效果。

换润滑油脂时机:当润滑脂变为黑色,并用白纸一张将变色润滑脂取一小点,置于白纸上并全部分滩开后,能发现其中杂质(仔细看,有的能发现金属类微小颗粒)。此时是换润滑脂的时机 。

网友A(2008-08-04):
轴承的清洗
将轴承内外及小盖上的旧油尽量挖出,用毛刷将轴承清洗干净,最后用汽油清洗一遍。注意:用毛刷清洗时不应将轴承随转随刷,以免将刷毛压断,掉在轴承内。
9.8.2轴承外表的检查
9.8.2.1滚动体、跑边上应光滑无斑点、起皱等现象。
9.8.2.2保持架完整无裂纹、锈蚀、松紧合适,铆钉紧固,无磨损现象。钢卡允许稍有晃动,但与内外圈不应接触。如将轴承立放测量,上部最小间隙应符合下列规定(见表1):

表1 最小间隙规定
轴承内径 上部最小间隙
50毫米以下 0.9毫米
50~~120毫米 1.5毫米
120毫米以上 2.2毫米

但如磨损严重即不得使用。
9.8.2.3检查轴承间隙,根据多年运行及检修经验暂定为:
轴径小于 100毫米的 柱:0.05 ~ 0.12毫米
球:0.03 ~ 0.10毫米
轴径100 ~ 130毫米的: 柱:0.05 ~ 0.20毫米
球:0.05 ~ 0.14毫米
9.8.2.4用手转动轴承,声音应均匀无杂音,无卡塞、振动,摇摆现象。
轴承的拆装
1拆卸轴承应用专用的拉马进行,工具应装正。如轴承太紧,可将机油加热到100°C, 浇在轴承内套上,然后迅速拉下,也可以用100°C的开水加热扒下。如果轴承与轴粘连可用切割机,先切割外圈,然后对内圈进行切割(勿伤转轴)深槽,用錾子撑裂内圈并取出。
2 换装新轴承时将轴承用轴承加热器或放入机油内用电炉子加热不高于100°C,保温20分钟后将轴承热套于轴上。注意要将轴承有字面向外。
3新装轴承应清洗检查,符合上面要求方可使用。
4轴承室内所加润滑油的数量,应为整个轴承内容积的1/3 ~ 1/2为适宜,加油时应将轴承稳住,从外向里将油压入,由于加入的润滑油太多或太少都会使轴承发热,所以加入的油量要掌握好。
轴承的温度一般在45 ~ 70°C间为宜,一般不超过85°C。如超过其规定,即可认为轴承发热,并引起重视。最终轴承温度不应超过95°C(温度计法)。

江苏清江电机 售后服务 王行伟 13861656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