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 800 输出缺相

楼主(2008-06-23):
上次在论坛上请教了2340的问题,最后得到大家的支持已经解决.但是眼下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再次测试了这台变频器,发现有缺相现象,电机抖动相当严重,而且电流很大,我用一台1.5KW的小电机做的负载测试,电流已经达到了10A以上,明显感觉到是缺相,但是触发板部分我已经检查过,光藕和驱动电源,板上还有块Z4380372H RASI-01的芯片,它好象负责触发板的所有功能,不知道能不能是这个地方出现问题.望有经验的朋友再次指点,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你这台机器的驱动电压正常吗?建议你拆下逆变模块检查驱动部分,确保驱动没问题后检查逆变模块。前级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小。你可以检查光藕的输入竭正常与否,来判断是否是前级的问题。

楼主:
驱动不触发的情况下电压是-7V,但是我触发光藕输出没反应,好像是受控,6路都是这样,我已经查到光藕触发的74HCT244了。模块我都试过,可通断截止。

网友A:
我感觉驱动还是不正常。用电阻和电压法对照三路驱动仔细查查。

楼主:
现在进死胡同了,模块我刚才通电再次检测,可以彻底排除。6路驱动我也自己比对,静态阻值都一样,各元件均正常。怀疑重点移到74HCT244身上。郁闷

网友A:
三路驱动上下半桥的六只光藕的工作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是否都正常特别是有故障的那一路重点查。

另,你如果怀疑74HCT244有问题,不仿把它换掉。

楼主:
6只光藕的工作电压正常,23.7V,其他电压我把光藕拿下来测过,都正常。还有驱动部分有个TG790不知是何物,查不到资料。现在只剩下一个根74HTC244救命稻草了。。。明天再修,谢谢天高云淡。

网友A:
不客气。不知搞定了没有?祝你顺利

楼主:
今天没弄那台气人的ABB,修了一台施耐德TE 11KW变频。比ABB这台顺利多了。。

网友B(2009-05-0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C:
抱歉:您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但看到了您去年发的一条消息,您解决了ACS800变频器2340报警故障,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得到帮助。即(您换的电容在那块板上,数值是多大的?),请您说的具体一些,多谢!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电话13500626811

网友D: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德胜门高科技园区。长期服务于:水泥厂 、电厂、造纸、化工、供水、供暖、纺织、机械、机床、冷饮、啤酒、食品钢铁、矿山、橡胶、朔料、饲料、医药、医院、宾馆、酒店等行业,是ABB公司的指定售后服务中心,也是ABB公司在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变频器维修中心和配件销售公司之一。我公司从事变频器维修已有十多年的积淀,拥有十多位资深电气维修工程师,技术力量雄厚,具有丰富的维修经验,配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建有全系列重载测试设备,备有充足的零部件,包括大量品牌变频器的主机板,控制板,电源板,模块,IGBT等备品备件库,有百种品牌资料手册,能为客户提供迅捷,优质的变频器维修和保养。
公司专业维修:
ABB变频器维修、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LG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三肯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欧陆变频器维修、瓦萨变频器维修、东芝变频器维修、台安变频器维修、阿尔法变频器维修、英威腾变频器维修、易能变频器维修、安邦信变频器维修、AB变频器维修、LS变频器维修、科姆龙变频器维修。以及各类软启动器维修、ABB软启动器维修。

变频器备件供应:
控制板 / 驱动板 / 二极管 / 整流器 / IGBT/变频器其它配件等。
服务业务经营:
本市有专业工程师上门服务维修,安装,调试;
变频器定期上门保养检修业务;
变频器长期(年度)综合保养业务。
维修支持:
为个品牌变频器厂商提供代理维修及特约维修业务。
维修特色:
维修周期短: 我司代理品牌ABB的变频器二日内修复,其它品牌变频器五个工作日内修复。
维修程序透明:在接收变频器后先检查故障原因,列出故障部件明细及价目表传真至客户处,经客户同意后再行修理。
维修价格低:有长期合作的配件供应商,最大限度的降低客户维修成本。
维修质量好:本维修中心工程师都具有多年维修经验,精通进口及国产各品牌变频器的维修。
维修设备精密:本维修中心配有先进的维修仪器,专用的测试台及系列负载试验设备。
维修配件齐全:配有充足、齐全的零部件,保证维修的顺利进行。
维修有保障: 修理过的机器如出现同类故障,免费保修三个月
支持外地维修:
外地客户可以通过邮局或各地物流公司把机器邮寄给我们。
联系电话:010-82023016 赵工 QQ:15485646

网友E(2009-09-15):
有没有ABB变频器维修手册类的资料啊,比如电路板的功能说明,元器件的检测方式等等,这样处理起来更方便啊,我的QQ195002135

网友F:
公司维修他们修不了电路。换板卡

网友F:
看看竖排的TL052C吧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应该是有一只不正常,或外围

网友G(2011-08-23):
您好目前我也遇到这种故障了,目前现象是运行就报2340能复位,已经确定模块是好的,现在测量驱动板光耦2611的6脚电压是5V光耦4661的6脚电压也是5V 六个光耦都是一样的,模块的E G静态电压是-7.8V六路也都一样,请问这种状态对吗?这种故障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