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4-2DP开关拨至RUN,指示灯仍在STOP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6-23):
我们生产建材产品的自动化生产线使用的是西门子S7-300进行控制。今年在一次生产前的设备检查中我们发现CPU314C-2DP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断电后,拆下CPU检查发现CPU314C-2DP被烧坏。于是我们换上备件,插上原来的MMC卡,送电,将CPU开关打到RUN。RUN灯闪烁几下后灭,STOP灯常亮。
经过硬件诊断发现以下报警:
STOP caused by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or unpermi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e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startup disabled
停止是由于参数设置的错误,或者是由于设置的参数组态和实际硬件不一致。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assigning parameters to modules (not on P bus, cancel download)
参数分配错误,错误的模块设置参数。(不在P总线上,取消下装)
我们认为有其他的I/O模块或通讯模块有故障,于是我们依次取下I/O模块以及通讯模块安装到其他控制柜检查模块的好坏。发现I/O模块以及通讯模块都完好。
于是检查软件,重新下装软件,先下装硬件组态。然后下装块文件。仍然无法解决问题。
在STEP7重新建立一个新项目,只组态硬件,下装。无法解决问题。
检查CPU背板,发现CPU后面有两根针角弯曲,扶正后重新插上,送电,将开关拨到RUN状态,系统正常。注意:取下和安装CPU时必须断电。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是头疼,注意安装过程

网友B:
仔细真的挺重要,报警又不明确真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