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旋转方向调整

楼主(2008-06-23):
直流电机旋转方向调整,电枢和励磁都一一改变极性了,为啥转向还不变?请教各位.

网友A:
加个电容试一下jshkjkjdldjcldjclkdjc

网友B: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两样都改极性就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两样都改极性就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了。

呵呵,我以前也遇到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两样都改极性就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了。

呵呵,我以前也遇到过的

楼主: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做的.不行的.老师父把电机转90度,神了,竟然在改变一组极性,旋转方向变了.搞不懂.

网友E:
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一般改励磁方向较方便,4Q的更好

网友F:
是属于那种电机、可能与电机种类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两样都改极性就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一般改励磁方向较方便,4Q的更好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I: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J:
你是什么型号的直流电机啊?

网友K:
好象是改变电枢的接线 励磁调整电机速度时 好控制

网友L: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两样都改极性就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了.

网友M:
是的,要搞清这个问题可以看看电机书,看看转子和定子的磁场如何建立

网友N:
只要对调励磁的就可以了

网友O: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两样都改极性就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了,调整励磁比较方便。

网友P(2008-07-26):
     首先清楚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是他励、并励还是串励,如果是复励电机,根据机械特性的要求,是差复励还是积复励,然后需要的就是分清各绕组的具体进出线端,就像以上各位师傅所说的那样,改变电枢绕组或励磁绕组的极性,都可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当然是以改变励磁绕组的极性优先了。因为如果系统存在反馈控制话,改变电枢绕组的极性,同时也会改变了反馈的极性。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Q:
要同时修改励磁和速度反馈的极性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只要改变电枢和励磁中的一组方向就可以了,两样都改极性就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了。

 好

网友T:
就象三相电机,ABC都换,不是又换回来了吗?

网友U(2009-04-21):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手机:13802426143 QQ:17566960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网友V:
最好改变电枢的接线 尤其是在运行中改变运转方向 以免引起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