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提供信捷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及编程

楼主(2008-06-23):
请大家提供信捷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及编程。

请大家多指点。

谢谢。

楼主:
等待大家的指点。

谢谢。

楼主:
触摸屏:TP760-T。

网友A:
和什么PLC?

楼主:
和信捷PLC

等待指点。谢谢。

网友B:
我们自己的触摸屏和PLC通讯很简单啊,没什么好设置的啊

楼主:
连接好后,PLC就默认吗?

PLC还需要编程吗?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以后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楼主: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和PC与PLC的编程电缆不一样。

楼主:
是这样做吗?

圆头4--D头3。

圆头5--D头2,

圆头8--D头5。

是这样吗?

怎么提示:Please set the display to be true color mode.

什么原因,请指点。

谢谢。

网友C:
袁泉,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有点混乱。

请留联系电话,我们通过电话联系您!!!!!

楼主:
mastershi 你好:又发现新问题:

我下了3.0编程软件,现在能连接上, 可是我将程序下载时,也显示下载进度,可是看不到程序,不知到什么原因?

不过肯定是没密码,因为下载程序时没提示输入密码。

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

楼主:
你的电话我打了,让查分机号。

所以没法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