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环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8-06-23):
     目前对位置环的控制方法比较迷惑,在理论上对各种改进的PID和智能PID进行研究,取得了比传统PID更好的控制效果,请问各位

目前产品上真正应用的位置环是否采用了这些方法?是不是只在用P控制或P+前馈控制?用PID中的I和D有必要吗?我只是说在位置环。

请大家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 PI+前馈

网友B:
P  或者  P+前馈 居多

网友C:
I与D是不是有必要,这个取决于您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工业产品,考虑到使用者的能力,一般不搞得太复杂。或者说,对于绝大多数使用者来说,增加控制参量所起的左右不是改善控制效果,而是增加使用复杂程度,导致降低控制效果。

网友D:
反正我见过的是P+前馈。

网友E:
请楼上的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F:
我有一个疑问是,既然只用P,那么静态误差呢?咋整?

网友A:
所以我说一般都是 PI+前馈,除非应用对静态误差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C:
理论上,速度换与位置环都在驱动器上,速度指令的传输不会有误差,速度环有积分,那么位置环只有比例也可以保证定位后没有误差了。至于运动过程中,跟随误差基本正比于速度。

网友G:
就我本人的经验,位置环最好用PID控制,是否加前馈要看具体的要求,我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也带有前馈控制,但我发觉前馈控制使用的场合不多。到是PID的参数必不可少。

网友G:
顺便补充一下,位置环和速度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位置环是最外的,位置环的误差就是控制位置误差的,和速度环的控制只有相关的联系,位置误差的控制主要取决位置环。

网友H:
对:romenchen 关于

就我本人的经验,位置环最好用PID控制,是否加前馈要看具体的要求,我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也带有前馈控制,但我发觉前馈控制使用的场合不多。到是PID的参数必不可少。

楼主应该说明PID是对什么量的PID控制。在日系伺服采用的比例加前馈控制情况下,添加积分控制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位置环采用PID控制时最好说清楚,因为大家一般情况下理解的是位置环不能采用积分控制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楼主应该说明PID是对什么量的PID控制。在日系伺服采用的比例加前馈控制情况下,添加积分控制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位置环采用PID控制时最好说清楚前提是什么量,因为大家一般情况下理解的是位置环不能采用积分控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关于所以我说一般都是 PI+前馈,除非应用对静态误差没有严格要求

采用P+前馈也能消除静态误差,这个就要看你参数有没有调好了。

其实大家讨论的采用P+前馈或者PI+前馈,需要说明输入量是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网友G:
to bookujsnj:我只能给你原理的说明,我不管你说的是哪个系的,控制理论有很多的流派,但就数字控制的PID控制原理,其实没有差别.
图1。是位置环控制公式
图2。位置环的程序实现流程
图3。速度环的前馈流程
图4。电流环的前馈控制流程
前馈控制还包括位置误差的相位矫正等,我不举列说明了,但我想图一的公式你
应该看的懂,PID的参数,全部在公式中

网友I: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快速性与过冲,静差与积分滞后这两个矛盾,实在是PID算法的内在必然矛盾
我也在实验很多种的算法,希望能否找到比较合适,来解决这个矛盾

网友I:
另外我比较喜欢PD控制,他能够更好的解决过冲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最恼火的事情就是差分出来的数据带有很大的噪音,这个可以使用观测器进行处理
基本上能够得到相当高质量的实时微分量,对控制性能有很大贡献

网友H:
对:romenchen 关于to bookujsnj:我只能给你原理的说明,我不管你说的是哪个系的,控制理论有很多的流派,但就数字控制的PID控制原理,其实没有差别.
图1。是位置环控制公式
图2。位置环的程序实现流程
图3。速度环的前馈流程
图4。电流环的前馈控制流程
前馈控制还包括位置误差的相位矫正等,我不举列说明了,但我想图一的公式你
应该看的懂,PID的参数,全部在公式中

我想问一下 位置环输入为:给定指令位置和实际位置,不用位置增量的前提下,怎么用PID算法实现位置控制不过冲并且准确到位?

希望你看情前提和要求。插入不了图片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位置环PID的算法上面公式的公式是比较常用,位置控制不过冲并且准确到位,我的经验是PID的参数一要设置的合理,其中转矩惯量的参数最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于位置环PID的算法上面公式的公式是比较常用,位置控制不过冲并且准确到位,我的经验是PID的参数一要设置的合理,其中转矩惯量的参数最重要。

不好意思,在位置环输入为:给定指令位置和实际位置,不用位置增量的前提下,用PID算法实现位置控制不过冲并且准确到位的方法我没想出来,除非调到积分系数非常小,小到接近于0, 即没有积分作用了,这样可以实现。

   还有一种采用PID的方法,可以实现位置控制不过冲并且准确到位,但是输入量不一样。

网友A:
19楼最后的一句可以详细一点吗?

要不过冲(准确地说非常小的过冲)又准确到位,除了速度环和位置环的调整外,还可能用到特殊的位置S曲线。本人用两条连接的高次多项式做过一条曲线,效果还不错。

网友H:
对:firstrazor 关于

19楼最后的一句可以详细一点吗?

要不过冲(准确地说非常小的过冲)又准确到位,除了速度环和位置环的调整外,还可能用到特殊的位置S曲线。本人用两条连接的高次多项式做过一条曲线,效果还不错。

不做位置加减速的情况下实现不过冲又准确到位,这样完全可以实现。如果采用位置加减速的方法,实现不过冲太容易了

注意,位置不过冲又准确到位是指完全没有超调并且最终位置偏差为0。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不做位置加减速的情况下实现不过冲又准确到位,这样完全可以实现。如果采用位置加减速的方法,实现不过冲太容易了

注意,位置不过冲又准确到位是指完全没有超调并且最终位置偏差为0。

这个是伺服驱动器位置环必须要实现的。如果实现不了,只能说驱动器做的不行。

网友A:
那请问你用的位置环输入曲线是什么? 随便什么曲线都可以做到完全没有超调并且最终位置偏差为0?在指令结束后多少时间里达到最终位置?

网友B:
就经典的位置控制方式而言,归纳起来无外乎“点位控制”,“连续控制”和“轮廓控制”三类,也许有的地方,有的人对具体方法的称呼有所不同。

就点位控制而言,往往只在乎最终点位结果,而不在乎中间过程,所以过程中的随动误差可以忽略,有些系统为追求快速性,也可以忽略有限的过冲,有些系统也会追求定位过程的平稳性,比如饮料灌装领域的防溢洒,防泼溅等;

就连续系统而言,往往在乎相关轴间的运行比例关系和相位同步关系,但一般而言这种关系是相对确定或固定的,比如电子齿轮;

就轮廓控制系统而言,需要在任意时刻保证相关轴间运动关系的协调性和同步性,比如插补和电子凸轮。

无论是那种位置控制方法,控制的最高境界都是基于有效的轨迹规划、速度平稳性规划和加减速规划等运动控制策略,因此个人以为就位置伺服的应用而言,抛开运动控制策略单独谈论伺服的位置环算法或特性,意义有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关于那请问你用的位置环输入曲线是什么? 随便什么曲线都可以做到完全没有超调并且最终位置偏差为0?在指令结束后多少时间里达到最终位置?

直接给最高速度对应的脉冲频率,也可以给位置阶跃指令,但是需要对位置环输出做处理。如果这样能够做到完全没有超调并且最终位置偏差为0,就可以了。指令结束后到位的时间和位置偏差有关。

网友H:
如果调节电子齿轮,齿轮比变大,如果能够保证换算后得到整数值的情况下,也应该在指令脉冲结束后完全到位并没有超调。

网友J:
伺服中位置环和速度环的控制律组合,一般多采用以下3种: 位置P/速度PI 位置PI/速度P 位置PID/速度环无 只采用PI,必然会产生超调~~ 若想在PI的基础上减弱或消除超调,可考虑转加入转速微分负反馈(I-P控制,PDF控制,或PDFF控制)。至于这样做的效果,我正找时间作试验~~~有做过得同仁,不妨一起讨论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
直接给最高速度对应的脉冲频率,也可以给位置阶跃指令,但是需要对位置环输出做处理。如果这样能够做到完全没有超调并且最终位置偏差为0,就可以了。指令结束后到位的时间和位置偏差有关。

我无语

网友K:
对:romenchen 关于

就我本人的经验,位置环最好用PID控制,是否加前馈要看具体的要求,我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也带有前馈控制,但我发觉前馈控制使用的场合不多。到是PID的参数必不可少。

我无语,你做过控制算法没有啊?不要动不动就是PID,不要误导新手。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论道如论剑,绝不似田忌赛马!

网友C:
在驱动器上加前馈,看是什么用途吧。如果是接收脉冲位置信号的,那么所谓“前”,实际上的后果多半就是变化滞后。前馈还是与运动规划在一起比较好.

网友H:
对:firstrazor 关于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
直接给最高速度对应的脉冲频率,也可以给位置阶跃指令,但是需要对位置环输出做处理。如果这样能够做到完全没有超调并且最终位置偏差为0,就可以了。指令结束后到位的时间和位置偏差有关。

我无语

内容的回复:

我也无语,呵呵

网友H:
对:aeast555 关于回复内容:
对:romenchen 关于

就我本人的经验,位置环最好用PID控制,是否加前馈要看具体的要求,我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也带有前馈控制,但我发觉前馈控制使用的场合不多。到是PID的参数必不可少。

我无语,你做过控制算法没有啊?不要动不动就是PID,不要误导新手。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老兄,事情虽然是这么回事,但不要这么直接嘛!这个论坛上面真正做伺服研发的不多,可以理解

网友B:
就算是做过伺服研发的也存在理解程度的因素,曾经遇到过一位做了十几年伺服的工程师,当时已经是一家业内知名企业的总工,就曾坚持认为编码器分辨率与伺服的速度特性无关。

网友K:
国内的工程师,在某个领域做个3年,就可以称为高手,但是在国外做个10年也还是小兵,这就是差距.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关于就算是做过伺服研发的也存在理解程度的因素,曾经遇到过一位做了十几年伺服的工程师,当时已经是一家业内知名企业的总工,就曾坚持认为编码器分辨率与伺服的速度特性无关。

二者是有关的,但是要求速度特性高了并不一定需要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还要看怎么用编码器,还有就是怎么利用反电势进行补偿

网友L:
"但是要求速度特性高了并不一定需要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还要看怎么用编码器"———你能用2500线的编码器做出来1比10万的纯速度环速比?!果真如此的话,力士乐和鲍米勒的无轴印刷霸主地位可以休矣!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关于"但是要求速度特性高了并不一定需要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还要看怎么用编码器"———你能用2500线的编码器做出来1比10万的纯速度环速比?!果真如此的话,力士乐和鲍米勒的无轴印刷霸主地位可以休矣!

做个低端伺服,有必要做到1:10万吗?要求高就用17位编码器,不知道做出来卖给谁?你买吗? 安川、三菱、松下驱动器配的电机也就2500线的,国产伺服性能还没有做到日本产品的性能吧?

     建议会走了再跑。

楼主:
对:bookujsnj 关于

引用 网友A:
关于所以我说一般都是 PI+前馈,除非应用对静态误差没有严格要求

采用P+前馈也能消除静态误差,这个就要看你参数有没有调好了。

其实大家讨论的采用P+前馈或者PI+前馈,需要说明输入量是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您说的"所以说位置环采用PID控制时最好说清楚前提是什么量"是指的是位置给定量吗?

楼主:
对:bookujsnj 关于

引用 网友A:
关于所以我说一般都是 PI+前馈,除非应用对静态误差没有严格要求

采用P+前馈也能消除静态误差,这个就要看你参数有没有调好了。

其实大家讨论的采用P+前馈或者PI+前馈,需要说明输入量是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好长时间没来,抱歉,感谢大家发表讨论.

我也简单用过安川驱动器,是的,位置环用PI就是假如I后就振荡,用P和P+前馈就可以,不知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在国外,一个成熟的大型的公司每个工程师各负其责,做十年还是一颗螺丝钉,只能当小兵。
在国内,一个工程师潜心研究几年,可以积累很多经验,做出一套系统,自然是高手。
但是一群“小兵”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下做出来的系统得可靠性远远比一个单打独斗的”高手“做的东西要好,
更何况国外的公司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强大的资金支持和完善的销售服务渠道。

网友L:
to“bookujsnj”:“做个低端伺服,有必要做到1:10万吗?”———这个问题回答的不错!能区分开技术和市场,是中国技术人员的进步,不过过分拘泥于现实市场恐怕也就是会裹足不前了!中国市场需要的绝不只是干不过日系低端伺服的低水平重复,否则别说跑,就算能不能真的学会走,都成问题!中国不缺自有的低端伺服产品,也不缺自有的非低端伺服技术,缺的是开拓的勇气,技术人员的,尤其是老板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
对:aeast555 关于回复内容:
对:romenchen 关于

就我本人的经验,位置环最好用PID控制,是否加前馈要看具体的要求,我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也带有前馈控制,但我发觉前馈控制使用的场合不多。到是PID的参数必不可少。

我无语,你做过控制算法没有啊?不要动不动就是PID,不要误导新手。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老兄,事情虽然是这么回事,但不要这么直接嘛!这个论坛上面真正做伺服研发的不多,可以理解

如果加入了I是很难快速到位的,这个毫无疑问,但能否从理论上论证一下呢?

网友M:
日系产品的位置控制一般都是P+前馈,然后再带一个低频振动抑制器

网友H:
对:spr614 关于引用bookujsnj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aeast555 关于回复内容:
对:romenchen 关于

就我本人的经验,位置环最好用PID控制,是否加前馈要看具体的要求,我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也带有前馈控制,但我发觉前馈控制使用的场合不多。到是PID的参数必不可少。

我无语,你做过控制算法没有啊?不要动不动就是PID,不要误导新手。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老兄,事情虽然是这么回事,但不要这么直接嘛!这个论坛上面真正做伺服研发的不多,可以理解

如果加入了I是很难快速到位的,这个毫无疑问,但能否从理论上论证一下呢?

内容的回复:

有理论公式,可以计算出P值大小,但不方便透漏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
对:spr614 关于引用bookujsnj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aeast555 关于回复内容:
对:romenchen 关于

就我本人的经验,位置环最好用PID控制,是否加前馈要看具体的要求,我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也带有前馈控制,但我发觉前馈控制使用的场合不多。到是PID的参数必不可少。

我无语,你做过控制算法没有啊?不要动不动就是PID,不要误导新手。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老兄,事情虽然是这么回事,但不要这么直接嘛!这个论坛上面真正做伺服研发的不多,可以理解

如果加入了I是很难快速到位的,这个毫无疑问,但能否从理论上论证一下呢?

内容的回复:

有理论公式,可以计算出P值大小,但不方便透漏

我想拜师,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