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人机加密程序?

楼主(2008-06-23):
PLC里写的程序怎么用人机加密?谢放

网友A:
DELTA PLC暂时不支持通过人机直接加密PLC程序。

但是可以通过编写PLC程序来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2009-10-28):
寄存器在程序里能不能重复使用?谢谢

网友B:
对:LPC0 关于

寄存器在程序里能不能重复使用?谢谢

内容的回复:可以重复使用,但是储存一次就会相应的覆盖上一次储存的内容。

网友C(2023-04-17):
DELTA PLC暂时不支持通过人机直接加密PLC程序。

但是可以通过编写PLC程序来实现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