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手看看

楼主(2008-06-23):
我现在用三菱FX2N-1HC与PLC通讯,编码器用的是PNP,但怎么也不能计数,大家能不能说一下接线问题和程序问题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码器呢?我感觉你可以不用 1HC 都可以做到啊,直接 接到 X 1 , X0 就可以啊。仅供你参考!

网友B(2010-06-01):
看你要的记数速度要多少

网友C:
你接线和程序都看不到,怎么看呀

网友D:
三菱公司的产品接线一般是用NPN的,所以我有点怀疑你的PNP编码器不太适合吧,你仔细看一下1HC的接线图说明

网友E:
对 应该用npn的编码器 通常亚系PLC都是用npn的编码器

网友F:
接线的问题

网友G:
恩,日系的PLC大多数输入都是NPN的哦

网友H:
你是怎么j接线的、

对吗

网友I:
日系的以npn的最多

网友J:
请你认真看说明书啦。这个模块什么N 什么P 分差输出都可以接上去的。

真系保你大。咁都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