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8-06-23):
想请教大家,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在保持一定的速度下哪个运行更平稳

网友A:
多大速度?什么样的负载?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步进本身必然带有的微观震动是否有影响?

您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您问黑种人与黄种人哪个比较高,真的无从回答。

楼主:
我的意思没表达明白,我要做的是用一个丝杆带动一个滑台,滑台上装一个相机,做往返运动,速度大概是200mm/s,定位没有要求,只是要有运行平稳,因为控制很简单,如果用步进做的话,要加控制器或PLC来发脉冲,成本会高,我想用直流电机来做,这样成本可能会低,以前没用过直流电机,不知用直流怎样?请赐教

楼主:
负载大概有7KG.........

网友B:
直流就OK了,不过不驱动器可能要好点。

网友A:
负载稳定,没有定位要求。如果发脉冲是个问题的话,用直流电机也可行。

网友C:
在运动控制中,直流电机是最简单的,步进电机的好处是不一定需要速度反馈装置,你提出的速度要求很模糊,步进电机的速度在600RPM就很难以实现,所以要说明转速才有意义。

网友D:
转速是多少?

楼主:
看了大家的帖子,思路清晰多了,我的速度是每分钟2000转

网友E:
建议使用直流电机~
如果对速读稳定的要求不高,外加一个开环调速器,遇到两端的限位开关则反向。
如果对速度要求较高还是要加编码器来做简单的闭环控制

网友F:
2000rpm的转速,在DC和Stepping中选还是用DC好

网友A:
2000转,一般来说,步进就不用想了

网友E:
这里的广告实在很讨厌,甚至很弱智!

楼主:
回复刘老师的2000转,一般来说,步进就不用想了,步进电机的转速就那么低吗?这次我咨询东方的电机,他们说可以达到2500转,但不知道可靠不?

网友A:
日本的东方,那就算是极品步进电机了,至少是极品之一。不过如果真的要转到2500转,我还是很想确认具体的测试条件的,比如驱动电压、负载、加速时间,比如还有多大扭矩。

网友G:
我有卖日本东方的步进电机,但是不可能达到2000转每分钟,哪个说可以的也是骗你的。给资料最准确。

你的情况最好是用直流电机,速度能达到,负载能达到,精度无要求,控制问题又容易达到,成本又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当然是直流啦,想都别想用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