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有没有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8-06-23):
想要用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但不知道三菱Q系列PLC有没有,是那些?或者可以用其他什么?

网友A:
三菱Q系列中使用鎖存繼電器(L)

网友B:
好象文件寄存器可以

楼主:
请教:何谓文件寄存器?

FX系列有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可是Q系列就没有。

网友C:
请多看看资料.

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网友C:
这里可以下载相关资料

(上面的网址)

网友D:
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当然会有的,要在"PLC Parameter"里面Device选项Data register里面设定Latch(1)start和Latch(1)end即可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不知道了使用文件寄存器和使用数据寄存器锁存功能有什么区别?应用场合有关吗?

网友E:
没用过三菱的,不过应该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F:
文件寄存器R 断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