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报E.FAN

楼主(2008-06-23):
诸位侠客好,一台A044 2.2KW变频报警E.FAN,散热风扇运转正常,更换光藕2701,P721均没用,测风扇三脚电压黑红间为DC23.8V,黑黄间电压为11.5V,请问如何检测?查哪部分?

网友A:
E.FAN是风扇故障,是不是三线风扇,有检测

楼主:
是的,可是把检测线光藕短接也不行

网友B(2008-11-22):
换了风扇看了没有,要不你把黑黄短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