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的modbus问题

楼主(2008-06-23):
如题,请教高手,我有一个slc500需要与三菱变频器作rs485通讯,modbus协议,请教高手怎样做,最好是不用加第三方模块。

网友A:
zai ruanjian li mian she zhi

楼主:
不行啊,老大,我看了,要是用MICROLOGIX 1200可以设置成Modbus,但是客户要求用的是500系列的L531,我看在软件里面只有DH485,没有Modbus,还请

楼上及各位高手帮帮忙了。我这个挺着急的

网友B:
SLC500的MODBUS通讯是用PROSOFT的产品来完成的.

楼主(2009-09-07):
谢谢了,经过我的试验,可以通过串口进行自由通讯设置,谢谢了,我的邮箱huanghunihao@163.com

网友C(2010-05-08):
只有最新的5/05L551C以上的版本才支持的,要么就是1500LRP还有一款1200也支持的,我做过1500的MODBU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经过我的试验,可以通过串口进行自由通讯设置,谢谢了,我的邮箱huanghunihao@163.com

请问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2010-07-22):
大工业圭 地二玩弄矗 地上

网友F:
看过一篇论文谈slc500里面用串行模块实现modbus,其实就是按照modbus协议内容来写报文的发送和接收,跟西门子的cp340、341不带硬狗实现modbus一样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LC500的MODBUS通讯是用PROSOFT的产品来完成的

没错,PROSOFT有这种模块,问题是加个比较柜。想想能不能通过转换,将485转成232呢?

在NET-AIC的RS232上加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在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到读取,是可以读到MODBUS的数据的

网友H:
请参考安装文件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