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孔板测压缩空气流量合适吗?

楼主(2008-06-23):
我以前都是用文丘里管等测空气的,这个项目因为只有这一个空气测点,想和蒸汽与水做成同类型的,即都用孔板,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条件是:DN500, 压力150KPa,最大流量17500m3/h,正常流量16500m3/h,最小流量就是0了.

谢谢!

网友A:
压力稳定可以用。

网友B:
可以用,孔板装于管道中承受的压力是均衡的,跟管道压力没关系,管道压力是一个静压,只要孔板及后续仪表耐压足够就可以了,流体流过孔板产生的差压与管道压力迭加生成流量参数,该参数跟管道压力没有必然关系,只有管道流通量决定流量大少

网友C:
最好用文丘里管,考虑压损。流量是标况还是工况?

网友D:
哦,这类工况用V锥流量计吧,压损小,稳定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洋

网友E:
楼上说的对!用涡街也可以的!

网友F:
这个地方还是V锥流量计和涡街都行,徐13725463925,想换好用的来找我

网友G:
空气用孔板来测量,与蒸汽和水做成同类型的,比较方便。变送器、显示仪表校验也比较方便,准确性高。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