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8-06-23):
请问:西门子有没有指令是通过多个寄存器作比较来取最大最小值的

楼主:
西门子有没有指令是通过多个寄存器作比较来取最大最小值的

网友A:
好像没有直接的指令

楼主:
对:lmhx 关于

好像没有直接的指令

内容的回复:

谢谢,三菱的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mhx 关于

好像没有直接的指令

内容的回复:

谢谢,三菱的有吗

我不用日货,所以不知道。

网友:
三菱和西门子好像都没有。。。(记忆中)

网友B:
有啊 数据寄存器 的数据比较大小 后取小的里面的数据用对吧

网友B:
数据区段比较 看又这个指令没

楼主:
对,是这样的,四个数据比较.西门子找不到,帮找找啊

网友B:
西门子我也没找到,你只有自己做那个功能了没有现成的

网友B:
你的软件是中文的还是英语的 ?我是英语的怎么变成中文

网友C:
回复发帖人,其实什么的PLC这个功能都可以做的,就是没有自己写程序就好了。

网友B:
楼上大哥    那我那个怎么改成中文呢?

楼主:
我是英文的,不好意思

网友D:
安装时选择中文就好了!

网友E:
是不是那种"冒泡排序程序"的搞法喽.看看高级语言那种程序的思路,可能有启发

网友F:
太懒了,自己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