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传上来的三菱Q系列的程序怎么下载不下去了呢???

楼主(2008-06-23):
现有三菱Q系列PLC,型号是:Q00CPU,现在程序运行正常,但CPU上的错误指示灯一直闪烁,我公司先又买了一套同型号的PLC,我把程序读出来,程序里面有黄色的地方,转成指令语句后黄色消失了,但程序怎么也写不到新PLC里面去了???程序检查一下,说梯形图生成错误!!!看看那位高手能帮助我一下,小弟感激不禁!!!!!
我有仔细检查了一下,主要是一条指令不对,

在梯形图中,显示"EMOVP D3040 D3041",转换成指令语句后,

就变成了"EMOVP D3040 D3041 D730"!!!

真是一点都不明白,由于我还不能上传图片!真实很抱歉!!

楼主:
怎么没有人能帮帮我吗??我好可怜!!!!!

网友A:
EMOV  浮点数传送指令,每一个浮点数要占据32位,因此浮点数的地址应该是D3040,D3041,而您的指令中EMOVP D3040 D3041自然就是错误的,只要应该写成EMOVP D3040 D3042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呵呵

楼主:
对!说的没错,但原程序就是这样啊???而且一直在用着!!!!!!

网友C:
原程序是有错,是否是《在线监控下》修改了成有问题的程序,才会这样呢。一般QOO 的LAD 若有错你是下载不进去程序的。

楼主:
那我只能修改后再写进去了!但是怎样修改呢???修改后对不对呢??

这个程序很复杂!真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