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整流模块的好坏

楼主(2008-06-23):
整流模块有六个二极管构成,测量时只须记住整流桥各个端子的符号就可以了.

整流桥的端子符号:

R_P+;S_P+;T_P+;R_N;S_N;T_N

用万能表即可判断,直接测其导通状态

网友A:
测量二极管特性就行》》》》》》》》》》》》

网友B:
是的,直接用万用表可以测量,正反向都测量一下,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