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撞车故障

楼主(2008-06-23):
我单位一数控车床发生撞车故障,请教什么原因会使它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A:
传感器坏了,或程序本身缺陷

网友B:
你的车床没有限位开关么?这是基本的保护呀

楼主:
限位也不能限到碰不上工件啊,限到这的话,怎么加工工件

网友B:
如果撞工件,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对,车床设完参数应该空走几个行程,调整好才可以卡工件干活.

楼主:
有时出现啊,如果调试出现的话,我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C:
传感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2008-07-28):
伺服电机连接器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