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编辑问题

楼主(2008-06-23):
在数值输入框有时候输入数据时,输不进去是怎么回事?PLC是20EH,输入的是D数据寄存器,按确定后输入框里的值还是0,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台达工程师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TP04G-AS2  V1.08A0 ,编辑软件是TPEditor 1.10。还有就是有时候在静态文字文本会出现乱码,并且碰到过多次,主要是在TP02G中出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哪个寄存器有没有在PLC内部调用并更改了啊,查下你的PLC程序

网友B:
D被占用了,静态文字文本会出现乱码,是文字太小

网友C:
"无法输入数据问题"可能是因为PLC程序运行,程序中涉及到你所要写入数据的D积存器.  建议你将PLC切到STOP状态试试.

乱吗问题,请问你是在软件中出现乱码, 还是下载到TP中后运行时乱吗?

楼主:
运行时出现的lun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