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空调该怎样选型

楼主(2008-06-23):
我想买部空调,房间约13平方,该买多大功率的,那种牌子的质量、性价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楼主的驻地在并非十分炎热,建议用22的(空调型号的最后2位数),22表示制冷量为2200W。

网友B:
最好买三凌的,还有就是松下,国产的是格力

楼主:
科龙的空调怎么样?

网友C:
靠,海尔的也不错,就是价位稍高了点

网友D:
有公式的,房间面积X150=制冷量,可以选用小一P的空调,若在顶楼选用2500W的,即1P的.

网友:
这幅图片如果能看的到就可以帮助选空调

网友E:
一匹的足够,大小由你决定

其实空调讲批次的!

三菱电机(不是重工),大金,富士通将军

支持国产:格力

网友F:
格力,美的,长虹,海尔都可以

网友G:
一匹的足够,格力,美的

网友H:
不要买便宜的 就行了

网友I:
开的时间长,最好买变频的,至于多少平方,卖空调的都给你说

网友:
我的卧室用的是23的。够了。。格力小绿洲。

网友:
大小跟你的是一样的。。。假如你觉得不稳当买26的效果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