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8-06-23):
用在焊接机的X轴上的

网友A:
看不清,不知是啥

网友B:
   型号有吗?

楼主:
没看见

大概在里面

网友C:
没有看明白,,,,,,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这个就象伺服马达一样的 X轴和Y轴各1个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网友D:
我要是没看错应该是直线电机吧!!!!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设备哦!!

网友E:
说明什么设备,直线电机大概吧,你把他的铭牌拍下来,

网友F:
类似反馈的东西吗?配合直线电机使用的,最好看看铭牌。

网友G:
平板式长转子直线电机,只是中间像透明气管的是什么?还是里面有导线?要是导线,那就应该是电机线了,看看是几根的,一般是3根。

楼主:
电源线2根 红色 黑色 白的是2根细线

楼主:
这是2个电机的驱动

楼主:
这是电机型号

楼主:
中间像透明气管就是气管通压缩空气的

线都在另一面 就4根线

网友B:
 学习了,原来是直线电机

网友H:
这是“线性执行器”,基本结构就是把导轨、丝杆(或同步带)、伺服电机(或步进)像安装机床一样的装在一起,组成模组式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