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开关磁阻电机改造龙门刨床的可行性

楼主(2008-06-23):
如题,本人想使用开关磁阻电机对B2012A龙门刨床进行改造,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本人用变频器闭环改造,比磁阻电机要好。需要联系。wdo_1000@126.com

网友A:
这是编码器安装构成闭环的情况。

网友A:
这是加超量负载试车的情况。

网友A:
比磁阻电机还便宜许多。

网友A:
磁阻电机波形几乎方波,是没有变频调速前出现的类似闭环交流调速的装置,后来有了高速大电流的IGBT出现以后,以及矢量变频器(也就是可以电压电流反馈,力矩控制)出现以后,磁阻电机基本上就该隐退了。就如同大容量MP3出现后,盒带机就退出了一样。虽然盒带机比老式的,用手缠的老磁带机更先进。(老龙门刨大多数还是直流调速----先用交流电机带一个直流发电机,发出直流电,再驱动直流电机------的办法进行调速----------还需要专门一个励磁电机---------------经过这么一折腾,效率低下。)用好的矢量变频器,加合适的减速机,能耗下降,性能达标,是节能项目,值得推广。)我们就给用户改了一台,运行良好。

网友B(2008-09-16):
有人还是不了解SR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