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UCN问题

楼主(2008-06-23):
TDC3000系统,UCN A电缆FAIL报警,噪音不高,FRAME FRAGS项目下有380左右,观察发现,此项计数累计是引起报警的主要原因。不知此项计数是何意思?我已经更换了一个TAP,并且紧固了各接头。恳请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模拟量输入存在干扰引起,UCN干扰严重的话CPU就会死掉,AI模块是非隔离输入,DIDO则是隔离输入和输出,因此要从根本解决干扰,应每个模拟通道加隔离器,同时注意电缆的敷设以及系统的接地等,这是个使人头痛的问题,HONEYWELL工程师就会让你紧固各接头,不当事的。

楼主:
谢谢!从自诊断信息和计数的累计情况看,22号APM可能有通道受干扰!我去试试

网友B:
引起这种报警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UCN网络没有正确接地,或者说接地电阻偏大,导致接地效果变差

2、UCN网络的卡件故障,比如:NIM MODEM, APM MODEM ,UCN TAP

3、电缆的物理连接出问题。

楼主:
两种答复有质的区别

我都试试

网友C:
诊断信息和计数的累计情况看

楼主:
诊断信息就是UCN A FAIL,噪音不高,FRAME FRAGS项目下计数高一些。

楼主:
UCN网络没有正确接地,或者说接地电阻偏大,导致接地效果变差 -不可能,因为系统刚刚升级完,正常运行了半年多。

网友A:
我们这里有十多套TPS系统,几乎都出过此类现象,都是模拟量干扰引起,只有一次是MAU故障引起lcn网络FAIL

网友A:
楼主如果解决啦!请与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如果解决啦!请与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啊!

拆除了几根模拟输入信号线的屏蔽接地,在观察中!有可能是这些信号线存在多点接地。

网友A:
如果费用不是问题,就加隔离器,安全可靠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费用不是问题,就加隔离器,安全可靠一步到位!

已经三天没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