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会漏电吗?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8-06-23):
一个修电机的朋友跟我说,他给人家修的一个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没接地线,变频器是装在墙上的一块木板上的,仅有一根电缆和电机相连,电机是装在机器上的,外壳直接和机器相连,好像是一台做水饺的机器,因为有水,湿气比较重.电机不大,好像还不到7.5KW.

当变频器低速时,用电笔测机器上电笔会亮,人摸了也会麻,但是高速时电笔就不会亮了,电机有用摇表测过,绝缘是好的.

为会么低速时电机外壳会有电,高速时就没有了?

网友A:
估计是感应电吧!电机最好接地线!

网友B:
李工说的不错,变频器都有这个现象,所以使用变频器对接地的要求很高。

网友C:
变频器外壳和变频器输入输出端都要接地良好。

网友D:
我以前用森兰的试过,是带1.5KW的电机.漏电是很凶的.当时试时电机和变频器都没接地!

网友E:
机器的地线没有接好,变频器和电机,或者电机外壳应该要接大地的地的,这样就没有了

网友F(2009-06-16):
    遇到过一台三菱的F700 机器,只接三相电源,没接电机,没接地,一送电,比较潮湿一端的电柜脚‘吱、吱、吱’,还伴有轻微电火花。。。

    汗一下~~

一步

网友G:
估计是感应电吧!

网友H:
变频器必须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