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个东西??

楼主(2008-06-24):
各位工控的高手,有谁见过这个东西!!是行车上面用的,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用别的替代!望知道的告诉我一下!!万分感谢!!qq896330228     shanghai119119@163.com

网友A:
看图识字:红的是急停按键,另2个应该是启动,停止按键

网友B:
象是行车上的操作把子。国外的吧?

网友C(2008-10-03):
一个操作手柄而已,带急停按钮

网友D:
一个行车操作手柄而已,带急停按钮、简易的上升下降??

网友E:
单立柱行车操作手柄,带急停按钮、简易的上升下降(台湾产)

网友F:
呵呵;就是普通的行车控制器;电压一般用DC24V的;

一样功能的可以代替;

网友G:
你没给出全图。也可能是安全开关,拉绳开关。

网友H:
看来象行车的启停开关

网友I:
你最好给个全图, 另外把比例尺也搞上

网友J:
就是前行后行 急停吧 应该好代替啊

网友K:
只是一个急停手丙

网友L:
我有几个一样的

网友M:
看来应该是操作手柄

网友N:
什么意思,拿这东东做什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我有几个一样的

学习了

网友P:
只是一个简单的操作盒.

网友Q:
外星人面具!!!!!

网友R:
单一操作柄......

网友S(2008-11-07):
楼主 给出的好像材质很厚实  一看很雷人啊!

一看下面的  好像是被欺骗了   哎!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图识字:红的是急停按键,另2个应该是启动,停止按键

聪明呀!

网友U:
急停和控制两个方向的按钮

网友V:
操作手臂,可能防护等级要一些罢了。我想本体上应该会有其防护等级的。

网友W:
可以找个三孔的手柄代替

网友X:
找个三孔的按钮盒,带紧停蘑菇可锁的按钮就行有什么不能替代的.

网友Y:
长见识了

网友Z:
随便找个行车按钮盒就可以了吗..............................................................................

网友AA:
故弄玄虚,原来怎么用的总知道吧,有什么不能替代的,大不了简易些

网友AB:
上升,下降带急停,随便换~~~

网友AC(2009-02-02):
随便找个控制盒自己开控就行呢.

网友AD:
找个控制盒重新接线开控就行吗,并且做的还可以更好呢

网友AE:
这就是个设备手动手柄、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很多工厂都有

网友AF:
 一个按钮控制上升,另一个按钮控制下降,红的是紧停按钮。

网友AG:
简易操作盒吗?能找到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