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解锁

楼主(2008-06-24):
向各位高人请教:

在改造过程中,遇到一台ABB acs400的变频器,它的控制面板被锁定了,   怎么按就是没有反应,菜单也看不到,改变不了参数,只可以更改显示的电流和频率,按启动键出现AL-5,其它一点反应都没有,请请问各位高人,这键盘如何解锁,,进入菜单让1602为1?谢谢!!!!!!!!!!!!!!1

单也看不到,改变不了参数,只可以更改显示的电流和频率,按启动键出现AL-5,其它一点反应都没有,请请问各位高人,是不是被锁定了,如何解开?谢谢!!!!!!!!!!!!

网友A(2010-12-02):
按menu菜单,应该可以进入参数修改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