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西门子6RA70系列变频问题

楼主(2008-06-24):
再求教;单位一台四辊钢丝压延机用西门子6RA7075直流变频器工作中交流侧烧两个250A保险,因无备用后更换一台7031型(内部可控硅电流与7075相同)因考虑相关参数太多就把原CPU板互换了,发现开机运行变频器R19无反馈电流马上关闭,在重启3秒后交流侧250A保险烧,再次更换一台7031(还是用原CPU板)更换后发现2号辊电机转速与3号辊电机慢两转造成废品(1-4号辊速度相同,2-3号速度相同,1-4号辊速度小于2-3辊25%)用电脑读取变频参数与原备份比较参数全部相同,外部电机也无问题。用电脑重新下载参数覆盖问题依旧,并且变频界面手动无法修改参数,变频通讯失败造成问题扩大,后检查发现下载后的918参数不知何因自定义为=5造成通讯失败(应为=4)想要手改参数只能51=21后才能修改。最后51=21恢复出厂值后笔记本在线读取按原备份参数在线修改写入(用笔记本),后设备运转正常。

网友A:
顶一下,你算是西门子的高手了。真棒!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我问个问题:我们单位使用的6RA70直流调速装置,在设备正常运行5分钟后,跳闸,没有故障显示,怎么处理?更换备用的故障依旧。

网友C:
做直流调速你是高手了,向你学习!

楼主:
哦,羞涩。我的目的是共同学习,共同解决。少走弯路

网友D:
设备运转正常。还求教什么啊?

楼主:
只想知道为何烧保险,为何手写才正常,是否被加密

网友E:
呵呵,建议在换了功率元件 SCR模块后还要做下电流优化的,   各个模块的参数不一样的,在优化过程中它会自动调节各个SCR的触发角等...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