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M2940S-5.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6-24):
最近做了一块电路板

电源用的LM2940S-5.0

根据说芯片明书输入电压为12V,输出应该为5V

但实际测试输入12V时输出为10V多一点

带上负载之后电流很大,接近3A,电压也被拉下很多,降至2V多一点

请各位指教

这个是什么问题

需要怎样解决

万分感谢

楼主:
以上为电源电路原理图

网友A:
可能你的元件坏了.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B:
用7805就行,只是输出电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