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安装CIMPLICITY HMI 6.1的时候跳出报错 有截图

楼主(2008-06-24):
求助 我在安装CIMPLICITY HMI 6.1的时候跳出报错 有截图

当我在安装CIMPLICITY HMI 6.1时 装到一半的时候,大概走到注册环节了,然后跳出个对话框 说是_INS0432._MP 应用程序错误

"0x6c696620”指令引用的"0x6c69662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网友A(2009-01-14):
双核和安装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和什么软件有冲突,重装系统或许可以

6.1也有双核授权,或者在BIOS里关闭双核

网友B:
关了防火墙、杀毒软件、不要连接网络、网线拉掉 、关掉其他运行的程序重新启动电脑再装

网友C(2009-03-14):
我的状态和你的一样,请问最后如何解决的,请指点。

网友D:
系统没有装好,找个好的系统

网友E: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系统做好了,就好了

网友F:
以前记得 在 那 看到 过  如果有 暴风影音 的 话  就 这样

网友G(2010-06-14):
是和授权(注册)有关,我在装别的软件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安装好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H(2010-08-26):
系统本身问题或是和其它软件冲突。

装PE6.1前,一定不能装西门子的任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