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VF-8X故障

楼主(2008-06-24):
该变频器带电机后,大概运行10分钟之后自动停止。在按启动键。启动不了。没有反应。参数能够修改。断电几分钟重新上电有可以启动但是几分钟后又自动停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小弟不感激不尽。参数已经恢复出厂值了。还是这样。

网友A:
照你所说的这样,我认为是变频器的自我保护,仔细研究一下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上面的参数设置是不是合适?出厂值并不 适合任何电机。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还应该看看电网电压。

网友C:
北京科恩众和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松下电工自动化控制产品、神视传感器、丹佛斯变频器、威伦触摸屏、台湾广用行星减速机产品的一级代理商。公司代理、销售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印刷、包装、玻璃、纺织、机床、橡塑、烟草、冶金、石化等产业机械以及航空航天、中央空调、节能改造等各个行业欢迎您的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010-82616320,82616367
联系人: 李娟
QQ:119521222

网友D(2008-08-21):
换个小点的电机接上试一下;

网友C:
可以打我公司的电话,专业技术人员为您解答联系电话:010-82616320,82616367
联系人: 李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已经修好了,留电话和公司名字的,不外呼是,你这个问题建议你发到我们公司来,我们测试了以后才知道,就是为了收钱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