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组态软件时间使用技巧

楼主(2008-06-24):
1.如何在紫金桥的运行画面中显示日期和时间?
答:方法一:首先定义一个文本,双击,在弹出的动画连接设置窗口中,选择“字符串输出”,输入$Date+" "+$Time
方法二:定义一个文本,同上,在“字符串输出”中输入$SYSTEM.DateTime

2.如果去掉系统中间变量$Time中的毫秒显示?
答:使用函数StrLeft($time,8)。

3.如何得到起始时间控件中的“年”,“月”,“时”,“分”,“秒”?
答:使用控件的函数:
比如起始时间的对象名为BegTime
#BegTime.GetYear(); //得到年
#BegTime.GetMonth(); //得到月
#BegTime.GetDay(); //得到日
#BegTime.GetHour(); //得到时
#BegTime.GetMinute(); //得到分
#BegTime.GetSecond(); //得到秒

4.如何从long型返回值中得到其中的“年”,“月”,“时”,“分”,“秒”?
答:使用如下函数:
StrTime(time,format)//将整型时间转成字符串形式
StrMid(string,First,Count)//截取由First开始Count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5.如何求一段时间的小时数?(常用于GetStatisData()函数的Timespan参数)
答:首先取起始时间的整型时间值LongTime(起始时间),再取终止时间的整型时间值LongTime(终止时间),再用
nTime=LongTime(终止时间)-LongTime(起始时间)
求得小时数为:nHour=nTime/3600
例如:求2004年10月1日0点0分到2004年11月1日0点0分,表达式即为:
nHour=(LongTime("2004/10/1 00:00:00")-LongTime("2004/11/1 00:00:00"))/3600

6.如何将若干个整型数据合并显示为一串字符型日期+时间显示?
答:使用IntToStr(Number, Base)//将整数转化为字符串。并将年、月、日等对应好。
参数如下:
Number为要转化的数值型变量或表达式。
Base为进制数,整型常量或变量, 其取值范围为10, 16, 8。
返回值为转化出的字符串。

7.利用现有的long型时间值,怎么得到其日期的值(精确到日期的零点)。
比如当前time = 1214200981(1970年1月1日零时至今的秒数),要得到其所属天的零点值,常用在日报表中。
答:首先,将time的值转为字符串,用StrTime(time,1),
然后将该结果用StrLeft (Str, Count)。
例子中的要求可以用以下脚本LongTime(StrLeft(StrTime(time,1),1),10)+”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