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紧急关闭阀

楼主(2008-06-24):
该阀适用于生活小区中消防用于水与生活用水并联的供水系统中。当消防用水时,阀门自动紧急关闭,切断生活用水保证消防用水。当消防结束时,阀门自动打开,恢复生活供水比传统的消防单独供水更能节约成本。

网友A:
用于燃气行业有一种,电磁式紧急切断阀,一般由燃气泄漏报警装置驱动,用于给排水应该没问题,但是该阀切断后的复位必须是人工干预才可以,它不允许自动复位。

网友B: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