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24):
37kw变频带30KW深井泵,工频压力很快上去,而变频根本不行。谁遇到过?何道理?

网友A:
是否确认过电机在变频运行时的方向是否与工频一致,变频频率跑的是多少

网友B:
用45kw变频器  潜水泵的电流大

网友C:
频率是多大呀?

楼主:
电流58A比工频大4A.频率50HZ。

网友D:
呵对换下相序看看,反转

网友E:
通用的变频带深井泵有些扬程高的会产生压力不足的..以前做销售的说的,他们也是接了几台深井泵做变频,压力也是上不去,后来换成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网友F:
看变频时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