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户 厂的接线(看不懂)

楼主(2008-06-24):
最近在工控网上看了关于TN-C系统 TN-C-S系统 TN-S的几个帖子,越看越不懂了

前天在一客户厂看到的动力柜接线,不知道是什么系统,还是开个贴请教一下

,基础学的不牢啊,不要见笑

客户一间厂房两个动力柜,都是400A的RTO下面接两个3P200A的空开,因为是几家厂房共用一变压器,从配电房分别拉两根3+1带金属外壳的电缆到两个柜

1号柜进线接线是N线和电缆外壳引出的铜带接到N铜排上再和地线铜排短接,出线到设备都是五线

2号柜进线接线是N线和电缆外壳引出的铜带接到N铜排上,打(埋)了根镀锌扁铁地线接地线铜排上,出线到设备都是五线

        请教一下

网友A:
从你的介绍来看,应该是TN-C-S系统 。

网友B:
我也觉得像TN-C-S系统,从配电房过来的电是三相四线制TN-C系统,在柜子中改成了三相五线制TN-S系统.

网友C:
同意一楼二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一楼二楼

楼主:
那为何2号柜打了地线,1号柜没打

网友E:
2号柜是TN-C-S系统,1号柜虽然近似是TN-C-S系统,但1号柜没有打接地,安全性能就要差很多了,假设1号柜进线N线断开,就有可能将N线的不平衡电压通过PE线引到设备外壳上。

楼主:
不会吧,1号柜还有电缆铠壳引出的铜带接在N线上,如果我把N和地线铜排的短接先拆掉,把电缆铠壳引出的铜带接在地线上,那有成什么系统

网友F:
应该是TN-C-S系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2号柜的电缆铠壳引出的铜带为何不接在地线铜排上而接在N线上

楼主:
2号柜的电缆铠壳引出的铜带为何不接在地线铜排上而接在N线上

网友G:
2号柜是TN-C-S系统,1号啥都不是.

网友H:
1号是TN-S,2号是TN-C-S

网友G:
1号是TN-S,??l两柜引自同一变压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像TN-C-S系统,从配电房过来的电是三相四线制TN-C系统,在柜子中改成了三相五线制TN-S系统.

网友J:
1号柜是TN-C-S系统,2号是T-T系统.

网友K:
建筑照明接地种类:

IT: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高阻抗接地,设备外壳直接接地

TT:两个都直接接地

TN:

TN-C;N和PE是合一的

TN-S:分开的

TN-C-S:一部分合一部分分

楼主:
2号柜的电缆铠壳引出的铜带接在地线铜排上可以吗

网友L:
应该是把铠皮接到地线排上,然后3*1的电线分别是3跟火线接400A的ROT上,零线直接上铜牌!@!@@@

网友M:
应该是TN-S系统,变压器处的中心点是单独接地的,N线和PE线是分开的,又在2号柜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