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温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6-24):
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有两处温度显示仪表,一个是装在变压器本体上的,一个是通过通讯线接在控制室里面的,

昨天控制室里的温度显示仪突然出现异常,温度慢慢增加到80-100之间,自动化保护系统发出警告,此时,

变压器上的指针表指示温度为40度左右,请教大家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别人帮不了你,需你自己判断是哪一个温度显示有问题。

看看变压器的电流是否正常,运行时有无异常现象,有可能再换其中一个温度显示,以便确定故障原因。

网友B:
看看变压器的电流是否正常,运行时有无异常现象,有可能再换其中一个温度显示,以便确定故障原因。

网友C:
用红外测温仪测一下变压器外壳的温度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D:
负载重不?空载??电流多大?变压器上的指针表指示温度为40度左右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