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2AH无法下载扩展函数

楼主(2008-06-24):
我用的是CPM2AH,软件CXP5.0。在下载程序时,提示“不能下载扩展函数,请检查DIP开关和设置”,我把DIP开关的ON和OFF都试过,都不行。我的程序里用到定时器等,运行时都失效的,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怎么才能下载到扩展函数呢?

网友A:
我在下载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扩展涵数的选项去掉后,就不提示了。程序也能应用。

楼主:
但我程序里定时器都没用的,一些功能无法实现,好像要改DM里一些设置

网友B:
一般的程序都是不用扩展函数的,如1楼说的方法就可以。楼主的定时器都无法工作么?这和选不选扩展函数没关系的。请检查程序的其他部分吧

网友C:
要用扩展函数,在设置里面,把有个地方叫扩展函数的地方打勾后,在选相里面把设置下载后,断电,上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D(2018-01-2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扩展函数无法下载,现在机器也无法运转,触摸屏直接进不去。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