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程序丢失问题

楼主(2008-06-24):
本人遇到过两次三菱FX系列PLC程序丢失问题(都已正常使用3年以上),“ERROR”灯闪烁。将内存数据清除后,再重新下载程序,故障排除。按道理PLC程序不应该容易丢失的,否则麻烦就大了。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引起程序丢失,不知各位朋友是否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是否是电池没有电了呢?我还没有遇到个这种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三菱的,但是老系列F1,当时程序没有备份,只好重新编个程序送进去。

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换了一个新电池。

网友D:
电池的原因比较大

楼主:
问题是设备一直在使用,而停了一次电后再送电,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是电池问题,那刚用了几年就有问题了,电池的寿命也太短了吧。

网友E:
电池的原因,你中间更换了一下电池引起的,电池一般只能用三到五年

网友F:
呵榀;EEPROM的存储器通常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强电场、磁场或有短路时也会丢失;

网友G:
电池问题!如果每次都是停电后就丢失的话。

网友H(2009-06-26):
我曾经碰到过A系列的也是这种情况,设备正常运转1年多后,程序莫名其妙丢失,而且是1周左右出现1次,更换电源、CPU、电池、基板、输出模块都没用,后来把输入模块换了,竟然再没出现。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I:
没遇过  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