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08-06-24):
我选用的无符号十六进制,当选择3位整数1位小数时,在屏上输入1,PLC监视是10;当选择1位整数3位小数时,在屏上输入1,PLC监视是1000;当选择4位整数0位小数时,在屏上输入1,PLC监视是1;当选择2位整数2位小数时,在屏上输入1,PLC监视是100;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要设置浮点数呢,怎么设置啊,我用的是台达的屏,PLC不是台达的.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PLC和屏只认整数的,是自己强制规定它用小数显示

楼主:
就是说我在程序上要做处理?

网友B:
老盖给了程式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C:
小数点是字符,不是数量,

网友D:
plc显示只是整数,比如屏上显示2.0004    plc里面就是20004     也就是说plc里面显示的数值是屏上显示数值把小数点去掉

楼主:
谢谢! 那我PLC程序里要用到触摸屏输入的这个数据 继续计算的时候,是不是要把PLC寄存器里的数据除以10或100,1000呢

楼主:
还是PLC监视到的是整数,实际上他内部还按小数处理的,比如说屏上输入2.0004,PLC监视到的虽是20004,但他内部实际上还是按2.0004来计算的

网友A:
这么说吧,我在HMI上要随时设置一个定时器的时间值XX.XS,到D0去

而PLC要完成这个功能呢,就可以这样写TMR T0 D0,选择100MS的时基就可以了,其实你可以在PLC内部进行换算的

网友E:
显示的对呀,很正常

网友B:
想用PLC的C251计数,采集编码器数据1800P/R,请教怎么样才能怎么样才能让HMI显示出小数点后面两位小数?(就是编码器的角度,如90.15度这样的)HMI和PLC上要如何编程呢?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