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电源外壳带电

楼主(2008-06-24):
我的电脑一事这些天工作有些不正常,常常开不开机,今天一开机,外机箱电了我一下,用电笔一试还挺亮.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有12V电压,拆开一看电源外壳带电,请问各位我该怎么修?

网友A:
外壳接地

楼主:
"外壳接地"它原来就是接地的,现在我想学修电源

网友B:
用保护接地极行来。

网友C:
电源里有一个电容被击穿了,换一个或者剪掉

网友D:
电脑一定要接地啊,我的电脑也有电

网友E:
开关电源滤波一般是两个串联的电容一端接L一端接N中间接地即外壳,如果电源没有接地外壳就会带有约110V电压

网友F:
楼上所说的应该就是热地吧,一般冷地与外壳相连的,热地与冷地之间有隔离电容.

网友G:
你的电脑用的是三孔插座吗?地线有没有接地?

网友H:
我的电脑也外壳出有电,

网友I:
12V的电压会有感觉,我对48V的都没反应。

网友J:
只用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V的电压会有感觉,我对48V的都没反应。

水边清浅横枝瘦兄有个误区电死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我测出的电压就是12V但我个人就是麻木了

网友K:
我的电脑也是啊

这个我知道是你的三孔插座没接地

或主机没接地

网友L:
电脑电源是最普通的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都会存在不接地产生静电的特性,再加上同一电网下,如果开关电源比较多,就会产生很大的谐波,干扰利用直流电源来供电的设备,此状况和变频器干扰有点相似点,所以开关电源,不管是输出12V还是48V,如果用在外壳是金属的设备上,是必须要可靠接地的。

网友M:
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H:
请问,电脑显示器常无故出现调整屏幕的画面是怎么回事?这两天都是出现在开机半小时内.

网友N:
我的电脑也外壳出有电,将电脑的外壳的接地线通过电源插座的接地线相连,就于进户的电源系统的地连通了!

网友O:
没什么大问题,接跟地线就好了!!!!!!!!!!

网友P:
应该是你的电脑电源有问题了,最好换一个。临时解决方案是把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