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应用高人唐山兄请进。急.........

楼主(2008-06-24):
我的变频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我简单设置了参数想试试(是刚修好的F011报警,15V电源坏了。)。只显示008,没有009。还有什么问题吗?显示不是009什么都做不了。

楼主:
还有报警A017,我的变频没用这个功能,参数改了都没用,照样报警A017

网友A:
显示008是脉冲封锁,可以检查控制字r550.还有X9端子的5 ,6 接线!

楼主:
这个功能取消一样报警。

网友B:
脉冲触发板可能有问题了,换个触发板再试试。

网友C:
说明就是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D:
同意2楼所说的...........

楼主:
我说了我的变频没有那个功能的,参数也改了还照样报警。问题我已经解决了,都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谢谢各位。

网友A:
那问题是哪样啊,也不发表上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楼主:
我的这个型号的变频虽然没有那个功能,但是每个6SE70各个型号的变频内部还是设置了这个功能的存在,有没有这个功能要看6SE70后面的数字才知道的。这个程序内部短接了而已,问题出在A017的内部短接的电阻烧坏也就断路了,所以才会报警A017,这个问题解决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的,这个电阻出现故障参数怎么设置都是会报警的。

楼主:
有6SE70内部触发电路和检测电路图纸的兄弟拿来共享一下好吗?哪怕是自己画出来的也好,不怎么准确的也好。比没有强。没图纸我这个不是修理变频的人是没什么着数可用的。有图纸的拿出来我自己做触发和检测电路的心得大家好分享呀。

网友E(2008-08-10):
祝贺楼主这么快就处理好了,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的机器是:6SE7031-.......,X9端子没有5/6脚,所以不能进行说明书上的操作短接的电阻在什么位置?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的E-mail:jewel_star@163.com.

网友F:
楼主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G:
同意4楼

楼主:
短接的电阻在CU板插座下面一点,编号忘记了。是2200欧姆的贴片电阻。

网友H:
008是不具备启动条件,009才是准备启动啊

网友I:
008在内控下,出现的很少,楼主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在外控由PLC或者控制器运行?

在外控时,由高电平上升沿触发启动,若实在运行过程中,故障跳闸或者有人改成内控再改回的外控,而控制器没有撤掉合闸信号,就是控制字第一位还是为1(高电平),拿变频器就一直显示008,合闸不允许。楼主可以查查。如果变频器接受外部急停或快停信号,也要查查线。

网友I:
再补充一句,脉冲封锁的情况下,变频器显示的是011,就是已合闸,但没有解封。008是没准备好,不允许启动

网友J(2009-03-12):
我是个新手,在做一个变频器柜子,又几个问题请教各位了。

我的变频器是6ES7021-0EA61,顶部又一个X9端子,不知道如何接线。P24V是输入,还是输出?
另,X101端子的开关输出(3~6)可以直接驱动24V继电器吗?

网友J:
我是个新手,在做一个变频器柜子,又几个问题请教各位了。

我的变频器是6ES7021-0EA61,顶部又一个X9端子,不知道如何接线。P24V是输入,还是输出?
另,X101端子的开关输出(3~6)可以直接驱动24V继电器吗? 所需24V电源是X9的P24端子由外部提供的吗?

网友A:
X9端子的1  2  脚是24V输入,另可以直接驱动小继电器

网友K:
短接X9:端子的5.6

网友L:
恭喜LZ找到问题,也感谢LZ分享。这个问题我遇到多了,一直没有人说出真正的问题,今天学习了

网友M:
唐山兄是谁啊?是指的“唐山味不浓”吗?这位老兄可是很久没来论坛了,也不知道是否换了马甲的缘故

网友N:
08故障,反馈5V没有。1458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O:
给大家说一下我用西门子变频器的事。
第一次是在2004年,我们是跟主机配套的用在起重机上,用户是云南的,因西门子怎么说都不去免费服务,好不容易代理商去人了,调了以后,轻载用了有一个多月,用户吊了重载,结果东西给掉了下来,我们直接损失300多万呀,间接损失到少5000多万!西门子去了一个号称终身员工(10年以上工龄)的技术支持,怎么也调不好,说他的机票时间到了,然后就走人,而我们的用户在等我们调试完还要赶工期!这就是西门子的产品!这就是西门子的服务!!
第二次是在安徽,2007年,还是西门子的70变频器!还是西门子收费服务!还是代理商去调的!试验时在低空试了二次没问题,而第三次重物从空中落下,导致事故发生,我们直接损失200多万!这两次我们都是换了控制系统,用别家的变频器,到现在都没事。
今年,西门子做了业主的工作,非让用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可,还是整流/回馈/逆变型式的,好贵呀!买的时候问西门子是否服务,他们有人说是大功率的,支持现场服务,结果在前几天正用的时候里面的一个熔断器烧坏了,我们打热线他们的工程师说让我们自己买,我们的现场人员找了两天没买到,再打电话他们却说这种情况不在免费范围内,要收费!一个小时300多!比我一天的工资都要多!给我们老总汇报后,我们老总真急了,说以后就是不接合同也不用西门子的变频器!
所以,劝大家慎重选择西门子的变频器呀!

网友P:
基本上是脉冲部分坏了!    我用着70的变频器!   遇见过几次这问题了!

换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