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菱梯形图粘贴在word上?

楼主(2008-06-24):
三菱PLC最新版软件
OMRON通讯线制作
OMRON变频器3G3JV-4004手册
三菱PLC通讯线制作
如何将三菱梯形图粘贴在word上?
书,关于三菱PLC写程式的要求
16进制数21如何表示

各位大侠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用截屏,就可以直接粘贴上去了

网友B:
可以借用QQ的捕捉屏幕功能呢

网友C:
用PRINT SCREEN这个键盘功能键捉图,然后再PASTE到画图软件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D:
QQ的捕捉屏幕功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PRINT SCREEN这个键盘功能键捉图,然后再PASTE到画图软件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F:
键盘啊 PRINT SCREEN

网友G:
对,早问我好了。我经常干这个

网友H(2008-07-27):
用PRINT SCREEN这个键盘功能键捉图,然后再PASTE(粘贴)到想要放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