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接口模块IM153-1坏了呢?

楼主(2008-06-24):
如题,怎么判断ET200M上的接口模块IM153-1坏了呢?前些天profibus通讯出现故障,怎么也查不出来,最后更换了IM153-1就好了,

网友A:
看PLC的故障诊断信息啊!

网友B:
拆下所有其它模块的前连接器排除一下外部障,可初步认为是通迅接口问题.

网友C:
im153-1怀了BF指示灯应该闪烁的!

网友D:
im153-1坏了,应该指示灯有提示吧

网友E:
模块坏了灯就会亮吗? 我们单位有一个3个PLC的系统,有一天两个PLC的SF和BF灯亮了,经建议另外一个CPU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