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怎样做交替运行的控制

楼主(2008-06-24):
用一个旋钮开关控制,可打到1和2两个位置。打到1时继电器没动作,到2时1号继电器继电器动作,然后再打到1时1号继电器失电。然后再打到2时就2号继电器动作,打到1时2号继电器失电。这样循环动作。只可用普通继电器。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只可用普通继电器不能实现。为什么不用0、1、2的三位置开关呢?

网友B:
应该有办法,

楼主说的不清楚, “动作”是指“翻转”?          “不动作”就是不变化,“失电”就回0

一个周期转钮四下?    这四下,1#继电器动作了几次?  2#继电器动作了几次?

网友C:
为什么不用0、1、2的三位置开关呢?

网友D:
把数字电路里面最基础的东西,用继电器模拟出来,就OK了

网友E:
用三个继电器的那个单按钮启停电路可实现楼主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