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器件叫什么名字?国产有无替代品?

楼主(2008-06-24):
伊顿公司产品,直流电压输入,调节张力。外形像电机,翻译后的名称为涡流刹车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叫:磁粉离合器吧!!印刷,造纸,印染等行业用,用来调整收放卷的张力。

网友B:
磁粉离合器 是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C:
磁粉制动器才对吧,上面都叫刹车器了

网友D:
叫做磁粉制动器,用的场合很多

网友E:
楼主最好拍张图片上来看看,这样才能说清除。

网友F:
呵呵 ,有磁粉制动器和磁粉离合器。估计你说的是制动器。

网友G:
2楼说的很对,屁服

网友H:
叫磁粉制动器。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相当多。主要靠外接的直流电源,提供激磁电流来实现张力的调节。在使用中会产生一定的温度,为便于散热所以制造厂家会设计散热筋辅助散热。因此外型象电机。我们在线缆行业中经常使用到这种类型的产品。江苏海安有生产这种类型的产品

楼主:
不是磁粉制动器,江苏海安的磁粉制动器我们用过,定期加磁粉,冷却水降温。我说的元件风冷,内部无象磁粉一样的填充物,只有线圈和机械加工件。明天我会发图片。谢谢各位!

网友I:
有磁粉制动器和磁粉离合器。估计你说的是制动器。

楼主:
发张器件分解图片,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J:
这个应该叫磁离合器吧!

网友K:
这个应该叫磁离合器吧!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L:
应该是电磁离合,,,,,,,

网友M:
三菱的也有这个产品,磁粉离合器;

网友N:
应该是电磁离合..........

网友O:
好像是涡流离合器,也叫磁滞离合器。

网友O:
既然翻译过来是涡流刹车器,我想,应该就是涡流制动器、离合器,磁滞制动器、离合器。

网友P:
涡电式磁滞制动器,国内比较多的!